X61网卡烧了,可以改USB网卡吗

楼主(2014-08-11):
各位大大有一台X61网卡烧了,没有备货可以改USB网卡吗,USB网卡到RJ45接口和主板上的RJ45接口应该怎么接。不太明白

网友:
买个外接的USB转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呀,USB 废一个

网友:
直接买个USB网卡

网友A:
直接外置USB网卡不是更省事,,楼主想太多了~~~~

网友:
当然可以改,只是需要重新装驱动

网友:
对,买个外接的USB转网卡就可以了,不用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直接买个就好了

网友:
在第二只mini PCI-E插座(右侧)那里,还有一组USB接口,可以利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外置USB网卡不是更省事,,楼主想太多了~~~~

外置USB能收50块钱吗?但是改进去就不一样了,就是维修费了

网友:
直接买个USB网卡 省事

网友:
看图纸,对这接就行

网友:
,我们平常的网卡走PCI_E总线的吧,但USB是不走那线的吧,,

网友:
直接买外接带线就行了

网友:
可以改啊,只是要废掉一个U口

网友:
那你你得买个USB网卡先  然后想办法装进去  不过很麻烦

网友:
买个USB网卡

网友:
没改过内置

网友:
把USB转网卡口接到里面.就是要把USB上的网卡口上的所有的线接到本主板上的网卡口.然后把USB网卡放到笔记本里的空地方就行了.

网友:
干吗要这样,就用USB的吧
\

网友:
换个USB 网卡

网友C:
把USB网口拆了,把1236脚和主板网口1236脚相接,把USB网卡U口拆了,和主板上U口相接,用双面胶把USB网卡粘在主板上就行了......

网友:
一一对应的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置USB能收50块钱吗?但是改进去就不一样了,就是维修费了

就是   可以改的  但是要把以前的那块弄掉

网友:
当热可以 按照红白绿黑 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USB网口拆了,把1236脚和主板网口1236脚相接,把USB网卡U口拆了,和主板上U口相接,用双面胶把USB网卡粘在主 ...

干得漂亮!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了一个这种情况。我在网上定了两个网卡,回来装上还是不人网卡。给客户说了。定格网卡,最后让加100元 。客户同意了。谁知道定来了,装上不行。最后及拆了一个USB的。正好。我的本是IBM  E530网卡旁边有个空隙正好把这个USB的装下。最后接了8根线。USB4根。那四根就飞到网卡的1 2 3 6上。开机测试。人到网卡了。又装了一下网卡驱动就好了。心里暗自庆幸。

网友:
应该可以吧  不过要把之前的网卡拆掉

网友:
虽然直接用USB网卡,方便,但是更想知道内置怎么改哦

网友:
完全可以。有的板子会有预留一组USB没装的,可以飞到那里。没有的话就接MINI PCI槽。供电就接到USB

网友:
修原来的不是省事些

网友:
改时可以的改,当然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加一个外置的USB网卡。但样子有点丑。有的客户会挑的

网友:
十多块买一个外置的USB网卡不是更省事

网友:
可以改的 哦

网友:
keyi 可以改。很简单。改4根线对应接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