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笔记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11):
朋友的笔记本,在外地,打电话和我说他的笔记本开机出毛病了。惠普2740P,自己后加了一块120G固态。他的描述如下。开机风扇狂转,要延迟十几秒屏幕才会亮。自检也很慢。但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关机的时间也会延迟。他自己说检测所有的硬件都没问题。难道是电路出问题了吗?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他都说检测硬件都没问题了,还问什么?

网友A:
他能确定所有的硬件都没问题吗

网友:
先刷个资料啊

网友:
先更改硬盘的模式试试!

网友B:
散热,内存,系统,硬盘,桥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就这样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能确定所有的硬件都没问题吗

他是这么说的,他的意思是比我明白,但是还来问我,然后我说什么他都说没问题!

网友:
先把固态硬盘拆掉试一下,不行的话再重装一下系统,还不行就刷新一下BIOS资料。

网友:
问题是这样可能无限多啊

网友:
慢一点,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散热,内存,系统,硬盘,桥都有可能引起

,,,你那头相是完美的WX跟铁拳头

网友:
都固态了  还关什么机啊

网友:
确定所有的硬件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那头相是完美的WX跟铁拳头

那是CK和匕首。。。。。

网友:
既然所有硬件都没问题,那机器肯定也没问题了,还有什么好修的

网友:
楼主说的对,既然硬件都没有问题,出了系统还修啥啊。哈哈。

网友:
先拿到机器再说,也就许进了一点水也不一定、、

网友:
最讨厌这样的顾客 说主板没什么问题 或者说肯定是什么接触不良 你会修还找我们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CK和匕首。。。。。

你搞代码之么像干吗,呵,现在才感觉的确是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