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触摸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4-08-11):
华硕k43sd触摸鼠标不能用,测触摸板供电5V正常,会不会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信号线的对阻值呢

网友:
没有图纸和点位,不好查啊,

网友:
一般是这条线坏了

网友:
电池放电试了吗

网友:
一般就是刷BIOS,换EC

网友:
你是触摸板不能用还是触摸板跟USB鼠标都不能用,华硕的我遇见过触摸板不能用有驱动问题引起的,前天刚遇到过一个,装完触摸板驱动就好了

网友:
先坏的可能性应该高一点   先换一下线试试

网友:
先换个线试试,一般线坏的比较多

网友:
如果 测的都正常    下图纸查查嘛

网友:
找到了点位图,线没问题,我一条一条全测了,没发现断线的,进PE鼠标也不能用,应该不是驱动问题,我发现触摸板接口的TP-DAT信号有5V,TP-CLK是0.2V,TP-DAT和TP-CLK都是由一个822的排阻上拉,我换了822排阻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还是EC或其它电路问题,我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822排抯 TP-CLK一边是0.2V,另一边有5V

网友:
触摸板有条件换个试试,

网友:
是BIOS问题,本来键盘有一个键是短路的,现在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