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M-ML19BH拉丝阴影(如图),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11):
只要是白色光亮的背景,都会出现这种拉丝情况,其它暗颜色就不会,这叫什么故障??要怎么去修??

网友:
排除下屏线的问题先

网友:
换排线,换驱动板,换屏主芯片

网友A:
感觉是栅极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栅极电压的问题

  是液晶的

网友B:
  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准确说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拿板先测屏这一步也不能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准确说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拿板先测屏这一步也不能少的)

以前联想的19  寸LCD  上用 18.5的屏 ,故障也是和这个差不多 ,通病是VGH 没加到TAB 上 最后飞一根线,这种情况感觉和驱动板没什么干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联想的19  寸LCD  上用 18.5的屏 ,故障也是和这个差不多 ,通病是VGH 没加到TAB 上 最后飞一根线, ...

    哈哈!说的好!只要是图像的问题不是驱动板就是液晶屏(当然少数也有屏线的问题)。!正如你说的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和经历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