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BIOS认不到硬盘,,在PE里面可以认到,

楼主(2014-08-11):
BIOS认不到硬盘,,在PE里面可以认到,可以GHOST系统进去。就是重启后认不到引导,BIOS也认不到硬盘
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正在换南桥

网友:
楼主好了么  好了的话 说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南桥旁边的25,000的晶振,上次遇到一个电脑,不是470,是个amd芯片组的,就是这个坏了,先换的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A:
换硬盘试了吗 有时主引导记录坏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试了吗 有时主引导记录坏会这样

换了还是一样
,,

网友:
G完后不引导,进DISKMAN重新引导看下。。。

网友:
修好记得说下哈。。。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主板没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不是硬件问题,设置或者硬盘缺神魔文件吧

网友:
在PE里面设置一下把C盘设置主引导,看下    再搞硬件看下

网友:
南桥硬盘时钟看看!~修到过

网友:
引导问题。

网友:
先不要动手修桥,先从软件找起呢,

网友:
查硬盘至桥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动桥搞不好不亮的

网友:
测下SATA的条件

网友:
我这个hp436 是怎么个情况   大家支个招

网友:
重建住引导记录试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