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屏的右上角有唧唧声

楼主(2014-08-11):
后换电感机器OK.

网友:
电感的声音。。。。

网友:
屏上的电感?

网友A:
T400屛上有电感?哪天拆一个看看是什么样的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400屛上有电感?哪天拆一个看看是什么样的电感

这个还真没看见屏上有电感的............屏板上是有个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看见屏上有电感的............屏板上是有个电感...........

哦哦  没理解请你说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看见屏上有电感的............屏板上是有个电感...........

还有电感滋滋响屏是什么症状,正常的还是发抖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  没理解请你说的地方

屏电路那板上是有一个电感...........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个电感............

网友:
电流的声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感滋滋响屏是什么症状,正常的还是发抖发闪

滋滋响是电感虚焊,在打火.........屏应该是在闪才对..........

网友:
是屏上的还是高压板上的啊

网友:
灯管老化 虚旱也会有这种声音

网友:
是不是升压变压器?

网友:
电感响如果不闹心可不用换。

网友:
滋滋响是电感虚焊,在打火吧

网友:
我还以为  灯管老化出现这样的声音       想不到是电感

网友:
还有这种奇葩故,太难以至信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屏基板很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