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进系统掉电,显卡我换了新的

楼主(2014-08-11):
好多大神说是BIOS,不解。。。。

网友:
你写了其它BIOS试过了吗??

网友:
我的是重启不知道是什么的事

网友:
B470我记得好像是左下边那个待机芯片会进水的,还是中间有个铁壳MOS管要换掉,你看下

网友:
铁壳MOS也有可能

网友:
刷了BIOS最方便,先刷个试试。不过最好要先告知客户风险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MOS管的问题

网友:
VCC_GFXCORE的那两个铁壳好出问题pu4401,pu4403,pu4405

网友:
楼主最新进展怎么样了,刷BIOS了没?

网友:
温度没试试

网友:
铁壳MOS,全部换掉,

网友:
看一下铁壳有没有变色的哟,,变色了就换他

网友:
打一下CPU的值,换一个CPU试试,最后只能用示波器测试那个单元供电的波形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明显是铁壳的事,你换了就好了

网友:
垃圾机子,看看铁壳子有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