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二次开机问题

楼主(2014-08-11):
在淘宝上发了个dell n5110主板,交易成功了没有办法找了,客户又找我,自己修吧,拆开裸板冷机正常开机显示,开机几分钟后在开机掉电,测试CPU供电没有,VR_ON瞬间又3.3v,电流0.2几,cpu供电芯片95831,拆掉24脚电阻电流0.4几了,但还是掉电,放置一段时间在开机又正常了,还可以进系统,用热风枪吹每个电源芯片不掉电,说明不是温度原因,求给个思路啊大侠们,不然亏500大元呢!!!!!附上
电路图
DELL Inspiron N5110 - WISTRON QUEEN 15 (10260-1) - Rev A00 - 2011.rar

网友:
这里不卖酱油

网友:
用热风枪吹每个电源芯片不掉电,查查每个电源芯片周围的电容,估计是有电容不良,漏电,拉低了信号电压所致

网友:
你如果不会修的话给同行看看嘛。换板的一般都是修出来的

网友:
95831太难了

网友:
淘宝上主板一般都有保修的,你干嘛不联系卖家换一片,要是在修不好不就赔大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南桥的问题呀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看看CPU供电!~

网友:
换个CPU试下呢

网友:
过了投诉期了,卖家鸟都不鸟

网友:
cpu换过了,没有用

网友:
南桥不敢乱动呀,正常的时候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