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620 纬创 COLUMBIA 报警 适配器电池来回切换 电源接口问题

楼主(2014-08-11):
此机单用适配器、电池或者两者都用都可以开机进系统使用,插上电池进系统后看到充电指示灯一会亮一下即灭,并伴随一声报警。看电池选项那显示充电中,随即变为交流电源,电池电量能显示百分比,比如45%。不插电池开机进系统过会也会报警,但频率很低且不固定,有时响几下就不报警了
插电池时,查电池接口,4脚BAT_IN#为低电平,5脚BAT_SDA、6脚BAT_SCL都为3.3V。

中间由3D3V_AUX_S5经RN36上拉,直接进EC WPC8768L 69脚 70脚。

充电芯片为ISL6255 查PDF EN信号为高电平,才开启电池充电模式。

要想开启充电CHG_ON#必须为低电平,才能使它控制的N沟道Q9截止。EN才为高电平。

此图为示波器在Q9 G极抓到的CHA_ON#高低电平。低电平表示充电时间,并伴随一声报警。

麻烦各位师傅,如有遇到这种情况,请告诉我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查这种故障。
刚才重新插电池看了一下,好像是适配器跟电池轮流切换报警。变为电池供电来源后,直流电源电流不为0.

此机已经修复,绕了这么大圈子原来是电源接口的问题,我不用它原来的插孔,用直流电源加鳄鱼夹供电才试出来的。
下面是改的供电接口,因没有同样的,用的液晶12V的电源接口。用AB胶粘上的。

还有这是开机后充电的照片截图。

网友A:
俺在A8碰過這種狀況是電池問題 看有無同款電池更換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在A8碰過這種狀況是電池問題 看有無同款電池更換試試看

没有同样的电池代换。

网友:
最好找个一样的电池看看,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B:
我看了,你上面写的,单插适配器也会报警.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切换电路有问题.你电池和适配器插上以后,然后把适配器拔掉,看能不能用电池.再插上适配器后,看会不会充电.然后看切换吗?如果不知道切没切换,你把用电池时的屏亮度调低点,用适配器的屏亮度调高点.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你上面写的,单插适配器也会报警.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切换电路有问题.你电池和适配器插上以后,然后把 ...

拔掉适配器也正常使用,插上适配器后切换一下,然后又变成电池,过会再切换到交流电源。这样来回切换。

网友:
电池代换比较快!~

网友C:
楼主把图纸发下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图纸发下行不行啊

宏基5620  纬创COLUMBIA图纸

网友C:
谢谢楼主了啊图纸小弟就收下了啊啊十分感谢啊

网友:
楼主板号多少啊

网友:
电池接口问题比较不好找,一般都怀疑是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了啊图纸小弟就收下了啊啊十分感谢啊

板号就是COLUMBIA这个

网友:
谢谢啊,正需要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