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温度高掉电

楼主(2014-08-11):
g455温度高的不得了,做个系统掉电,进个系统掉电。散热架吹出来的是热风,散热硅脂都涂好了啊。。。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

网友:
大神来点方法吧。。。。。。

网友:
温度高一般是扇热。显卡   bios还有看看扇热铜管

网友:
看看 扇热铜管好坏  如果是 AMD 的芯片  热量是大大的  看看 是不是  CPU  桥  BIOS   相关的

网友:
电流比正常要高么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lz给你提了这些意见你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A:
你都不知道是哪个位置温度高谁知道什么问题,你怎么着也先用鲁大师测测看看是CPU温度高还是显卡温度高,

网友B:
10楼说的对 ,这个的话,你可以吧硬盘在台式机上做个系统,然后再装双鲁大师,然后再装在机子上,测测那个部分温度高。这不就好解决了吗。但是一点告诉你一下。联想的机子有好几款,只要把原来的硅脂去掉换新的后,温度就是高 ,至今没有想到好办法呢。换散热片。

网友C:
温度具体是多少!~

网友D:
温度不超过80度就是正常  散热片是否装 好

网友:
电流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具体是多少!~

CPU 88° 显卡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知道是哪个位置温度高谁知道什么问题,你怎么着也先用鲁大师测测看看是CPU温度高还是显卡温度高,

一种都用着鲁大师呢啊,温度在80以上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电流正常,灰常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楼说的对 ,这个的话,你可以吧硬盘在台式机上做个系统,然后再装双鲁大师,然后再装在机子上,测测那个 ...

我觉得联想可以请dell做散热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不超过80度就是正常 散热片是否装 好
快到90度了。。。过几分钟掉电黑屏

网友:
光加硅胶,你要看硅胶垫子好不好

网友:
对于出大量热风的本子 我也是没办法 看贴的朋友 多出点主意吧!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温控那边有问题啊

网友:
温度高,散热,导热铜管,风扇,CPU,都有可能

网友:
用好一点的硅脂试一下!

网友:
看看 扇热铜管好坏

网友:
换个散热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