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维修

楼主(2014-08-11):
进水联想G480主板一片
简单说一下,进水主要腐蚀的待机芯片及周边,待机芯片是TPS51225,20脚,刚拿过来19V短路,这就不再说了,是一个电容击穿了。
修好19V短路后,差点待机0.03,TPS51225发烫,找到图纸,首先想到的是VREG3短路,一般这个电压短路都是EC坏,拆掉EC还是短路,烧鸡全板没明显发烫的地方,定了两个TPS51225回来,换上故障一样,照着图纸查其实是PC4118升压电容的一端腐蚀了,
直接一条线连上,然后插电亮机。

网友:
这里PC4118升压电容的一端腐蚀应该是与PR4109电阻之间开路断线了。

网友:
楼主这焊工,你焊完了怎么着也清洗一下啊

网友:
我的也进水了但是没有你运气好我的待机正常现在是不加电,很是郁闷搞几天了

网友:
你对这个本本的电路是不是很熟悉 这样飞线都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