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检测部到电池

楼主(2014-08-11):
ACER 4752G 刚开始拿过来是没有待机 换了一个51125可以开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检测部到电池 电池可以放电。电池借口4 5 6 脚不接电池时候都是3.3V ,接电池4脚1.8V  。IQ更换 充电芯片更换过。电池接口道IQ 无断线。充电芯片22PIN 19V   2PIN 2.7  13PIN 3.3V  7PIN 0V 。现在的问题是电池检测不到不能充电,可以放电。想解决充电问题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希望论坛大神能帮忙看看 不胜感激 。 附上图纸

ACER ASPIRE 4752 -JE40 HR MB 10267-4.pdf

网友:
你先找个找个充电芯片的PDF看看下充电芯片的条件,他是EC冲过系统总线读取到电池的信息然后开启充电,仔细看哈PDF

网友:
是不是应该查ACIN?

网友:
第4脚要低电平才能充电

网友A:
换过电池试过吗?检测电池是ec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电池试过吗?检测电池是ec的事。

你是派来搞笑的吗   电池没换过我还发求助帖

网友:
我都说过我换过EC了

网友:
充电一般和三个芯片  有关系   1  EC     2 BIOS     3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