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装系统蓝屏,显卡换过

楼主(2014-08-11):
问还有哪不对。。。。。。
显卡

网友:
蓝屏的问题太多了,内存、硬盘、显卡、你可以照着蓝屏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
换个U把,这问题太多了。

网友:
蓝屏确实不好修。

网友:
估计还是换显卡的节奏。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太高了,我遇到过,清理一下

网友:
外设都没测试,而且BIOS也可以刷刷,直接整显卡。唉、、
现在修机都是牛人

网友:
没看懂 蓝屏代码多少 上去就干显卡

网友:
看什么模式 不改模式会蓝屏

网友:
我这有台B460装系统重启的,不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