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充电器拆解及修复

楼主(2014-08-11):
车载充电器本身值不了几个钱,但闲暇无事将手头一坏的车载充电器拆开一探究竟

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

一个三极管坏了

如下图所示,稳压二极管图中没有表示它只是连接输出端的正负级,更换后正常。

网友A:
车载充电器图纸都有...还是楼主自己画的?

网友:
这么山寨的东西,你都有图纸,这不科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载充电器图纸都有...还是楼主自己画的?

在网上细心一点就可以找到

网友(2014-12-02):
这种车载充电器电路图百度里一搜很多的,这里的稳压管损坏的原因可能是三极管E级输出电压或电流过大超过本身稳压值造成的。

网友(2015-02-26):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2015-07-30):
你这个都会,图纸哪找的,二级管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