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68 上电0.15掉电求助

楼主(2014-08-11):
板号DA0HK6MB6G0 MBX-268 REV:G  ,上电到0.150左右掉到0.080左右,最后掉回0.003。 不知道时序,量各大电感均无短路,量只有两个电感一瞬间有电压有电压,

量EC 73 80脚一瞬间有3.3V电压,现在没有思路了,第一次修索尼的机器,修了一天没有结果,求大神给个思路。另附上图纸。。。

网友A:
看二级电压是否有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二级电压是否有电路

二级电压是哪里

网友:
手上也是有台。。还没有思路 。。。

网友:
测一下公共点是否短路

网友B:
我先前修Mbx. 265加焊南桥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先前修Mbx. 265加焊南桥ok

这种板子会不会缺PG

网友:
主板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会不会缺PG

我这个没有CPU的PG。。其它电感全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没有CPU的PG。。其它电感全是正常的

我的机子看来和你的机子情况一样,你修好了告诉我告诉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没有CPU的PG。。其它电感全是正常的

那你的机子也是电感一瞬间有电压就掉了吗

网友:
缺电压,是指什么电压

网友:
估计你那没有示波器,要是有示波器的话,修掉电是很爽的事。拿SLP_S3#去和其它电压做比较,看哪个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机子也是电感一瞬间有电压就掉了吗

不 是。。是过了3  4  秒吧

网友(2014-11-13):
为什么不刷个bios那、前两天刚刚修了这个不触发的

网友:
是二级3.5V没有出来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刚才开始也是掉电,3 5V不稳定,换了它的MOS管电解电容,情况和之前的一样,但在没再做任何维修的情况下,再试时连3  5V也不出来了,待机0.05,再换51427A后,也是一样不行,再换EC,也是不行,最后到目前待机是0.100,求解: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1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