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SB变成1.85V

楼主(2014-08-11):
今修道一块主板,不插CPU供电12V,有3VSB,其他供电也正常,插上CPU供电后,CPU有1.2V,但3VSB却变成了1.85V,CPU供电后还有哪里用3VSB呢

网友:
先看看3VSB短路不
cpu是不用3.3V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哪里把他拉低了

网友:
都没人回答

网友:
应该是3VSB后级有问题。跑先把

网友:
换个5vsb转3.3vsb芯片试试

网友:
有图纸吗,先跑线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