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
自制手机OTG数据线 ,手机也能插USB设备了

楼主(2014-08-11):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OTG的用处了吧,当然也有不知道的,那就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OTG的用处吧,高手勿喷

手机OTG的用途:

1、 通过OTG连接U盘,手机可以读取U盘里的资料;

2、 通过OTG连接移动硬盘(部分,条件受限),读取移动硬盘的资料;

3、 通过OTG连接键盘,可以通过外接键盘在手机屏幕上输入文字等信息;

4、 通过OTG连接鼠标,用鼠标来操作手机;

5、 通过OTG连接数码相机,读取数码相机的照片;

6、 通过OTG连接摄像机,读取摄像机的照片、视频等;

7、 通过OTG连接打印机(待测试)

8、 通过OTG给其他手机、MP3、MP4、等充电;

9、 通过OTG为USB小风扇、USB台灯等供电;

10、通过OTG连接游戏手柄(部分,需驱动兼容);

11、通过OTG连接多功能读卡器,用途更广

利用家里废弃的手机数据线,和电源头,各取一端,制作了一根OTG数据线

     一根手机数据线和一个电源头  拆掉电源都黑色的壳

  用烙铁拆下USB的母头

把手机数据线的公头也拆下来

开始焊接

     焊接完成,用绝缘胶带包好(因为没有热熔胶枪,但不影响使用效果)

接上鼠标 就可以轻松用鼠标操控手机了

接上U盘用手机浏览U盘里面的文件很方便,移动硬盘也可以哦,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有分加吗。随便问下不知道这个应该放哪个版块

网友:
这样都可以呀,以前想过可没试过,有时间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A:
那键盘也一样能用咯

网友B:
太夸张了吧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回头咱也做个玩玩,看下效果如何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受到这个帖子的启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键盘也一样能用咯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夸张了吧  这样也可以啊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受到这个帖子的启发呀?

这帖子在哪?我都不知道有这帖子呢,在什么版块我去瞧瞧。我是听朋友说的,然后就百度了一下,试着自己搞的

网友D:
真的 假的?不用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 假的?不用装驱动?

不用啊,反正我没装

网友:
不错!这个时代需求MOD精神

网友D:
这么说,一根MINI USB线+一个双母头USB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一根MINI USB线+一个双母头USB线就可以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键盘也一样能用咯

不错
                  这个有个性

网友:
如果不想DIY,这种成品线有卖,不贵。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回头我也试试,顺便再加以改进,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回头我也试试,顺便再加以改进,嘎嘎。

哈哈,蛮好用的,但不是所有手机都支持的

网友:
要手机的系统支持OTG才行。

网友F:
插手机的小头不剪,直接在大头这边把ID线与地相连,这样剪一头接不是更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手机的小头不剪,直接在大头这边把ID线与地相连,这样剪一头接不是更好看?

不行的,小头那边有5跟线,你要把ID线接地

网友:
移动硬盘估计不行,这个电流大,,,手机提供不了,,,

网友G:
是不是把ID线接地就可以了,其他的定义都一样吗?VCC ,绿线+,白线-,GND。
小头的接口定义是怎么个顺序啊

网友:
有时间 搞个试下 。。

网友G:
感谢楼主,淘宝了一下OTG发现快递费比线贵
所以也学着楼主做了一根,效果不错,三星手机OK,山寨手机不支持

用鼠标右键居然是返回,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淘宝了一下OTG发现快递费比线贵
所以也学着楼主做了一根,效果不错,三星手机OK,山寨手机不支 ...

哈哈,我也是第一次玩,接上鼠标跟电脑一样的功能,我也是慢慢试出来右键是返回,真想接个键盘试试

网友:
外接设备不需要供电吗?

网友I:
真的不用装驱动吗?有没有多试几个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的不用装驱动吗?有没有多试几个手机

不是所有的手机都可以的,山寨机肯定不行的

网友:
学习了,回头我也做个完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大

网友J:
玩下还可以,赞一个先!      不过买条只要3元RMB,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玩下还可以,赞一个先!      不过买条只要3元RMB,呵呵....

运费不是钱啊

网友K:
不知道用鼠标操控手机会怎样,有没有鼠标的箭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用鼠标操控手机会怎样,有没有鼠标的箭头!呵呵

当然有啊,跟电脑上的一样。你试试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我也是第一次玩,接上鼠标跟电脑一样的功能,我也是慢慢试出来右键是返回,真想接个键盘试试

我今天接了键盘了,ok,下次弄个USB HUB试试键盘+鼠标

网友L:
亲们,看完赶紧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亲们,看完赶紧试一下

那你自己试了没啊

网友M:
成品线也才几块钱啊

网友N:
这个好使不  真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成品线也才几块钱啊

运费不是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好使不  真屌

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把ID线接地就可以了,其他的定义都一样吗?VCC ,绿线+,白线-,GND。
小头的接口定义是怎么个顺序啊

把ID线跟地线接一起,其他的,正接正,负接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把ID线接地就可以了,其他的定义都一样吗?VCC ,绿线+,白线-,GND。
小头的接口定义是怎么个顺序啊

小头的接口定义不一致,自己试吧,我也试了很久,因为小头的有两接口类型

网友:
x 高手在明间啊

网友H:
版主菜是高手,只是你低调而已

网友O:
引用 网友H:
版主菜是高手,只是你低调而已

我是一只小小菜鸟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是一只小小菜鸟 而已

我还是一只小小小菜鸟

网友P:
这都行!!!明天我也试试!

网友Q:
这线电脑城大把卖的啊,3块钱一根,能接的设备还有无线网卡,上次有个ONDA的平板无限网卡坏了,我就给他配了个USB的RTL8178加根OTG的线。

网友R:
楼主,你逆天了,难以置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都行!!!明天我也试试!

必须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线电脑城大把卖的啊,3块钱一根,能接的设备还有无线网卡,上次有个ONDA的平板无限网卡坏了,我就给他配 ...

我喜欢自己搞,有的卖我也不买,怎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逆天了,难以置信啊

还好还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逆天了,难以置信啊

为什么要回复两条一样的呢,你也逆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回复两条一样的呢,你也逆天了

不是啊,刚才卡住了,点了两下

网友:
楼主DIY能力很强   谢谢分享

网友S:
原来OTG线可以这样做啊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T:
这么强悍,这个这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么强悍,这个这能做

你试了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S:
原来OTG线可以这样做啊  有机会试试看!

我也是刚知道不久

网友U:
找了这两根线试了一下没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找了这两根线试了一下没反应的

怎么试的。

网友V:
这种线市场上完全有卖的,自己搞浪费时间啊! 还不如研究点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种线市场上完全有卖的,自己搞浪费时间啊! 还不如研究点电路图

我喜欢,我乐意

网友W:
移动硬盘都可以,供电够吗

网友W:
楼主手机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手机什么型号的啊

红米。。。。。。。。

网友:
引用 网友W:
移动硬盘都可以,供电够吗

有得够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D:
真的 假的?不用装驱动?

饼子个傻X都不知道安卓里面OTG的工作过程 还驱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X:
饼子个傻X都不知道安卓里面OTG的工作过程 还驱动呢

哥一直用wp8手机,没玩过安卓。。刚才恶补了下OTG。感谢

网友Y:
其实,山寨机,也可以使用OTG的! 只是一般山寨机省去了5V升压器,所以你只要自己加入5V供电就可以了!,

至于是否省去了5V升压器,只要用OTG连接其他手机,如果其他手机有充电指示,那就说明有5V升压器。但如果山寨机屏蔽了OTG功能,那就要修改系统文件了!

文件位置:system / etc / vold.fstab
最后空一行,增加如下语句!

# usb otg disk
dev_mount usbotg /mnt/usbotg auto /devices/platform/mt_usb /devices/platform/musbfsh_hdrc

网友Z:
我 只想说,*脏话*回去有时间我也搞搞看

网友AA:
有点意思,有机会自己要折腾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一直用wp8手机,没玩过安卓。。刚才恶补了下OTG。感谢

哈哈,可怜的饼哥被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其实,山寨机,也可以使用OTG的! 只是一般山寨机省去了5V升压器,所以你只要自己加入5V供电就可以了!,
...

好强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 只想说,*脏话*回去有时间我也搞搞看

那还说脏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有点意思,有机会自己要折腾下。哈

多动手,一直动脑会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么强悍,这个这能做

不知道的人都觉得强悍,知道的人就觉得没什么的

网友AB:
只有一部分手机有OTG功能,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只有一部分手机有OTG功能,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你也可以的

网友AC:
太牛了   简直是牛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太牛了   简直是牛人啊

牛是牛,人是人,我是人

网友AD:
安卓系统还是支持这种外设的 话说win8平板也是这么做系统的 可以接usb hub 话说楼主试了usb hub么

网友:
苹果5的可以用吗

网友:
这样也管啊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安卓系统还是支持这种外设的 话说win8平板也是这么做系统的 可以接usb hub 话说楼主试了usb hub么

这个还真没试过呢

网友:
买不起,没试过

网友:
厉害!回家也试下

网友AE:
.....   这个是不是要手机支持OTG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   这个是不是要手机支持OTG才行啊

是的。。。

网友AF:
这也行?还是头一回看到!估计有成品数据线吧?不能很贵。

网友H:
引用 网友AF:
这也行?还是头一回看到!估计有成品数据线吧?不能很贵。

3元一根,运费8元你买不

网友AF:
引用 网友H:
3元一根,运费8元你买不

如果必须用得着,认为值就买,不能一棵树上吊死!淘宝虽然方便,但并不代表只在淘宝有卖的,也许你身边就有出售的,只是你没发现而已。

网友G:
USB网卡不知道行不行,上次插 了一下,整个网络就掉网了。大家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如果必须用得着,认为值就买,不能一棵树上吊死!淘宝虽然方便,但并不代表只在淘宝有卖的,也许你身边就 ...

自己动手做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USB网卡不知道行不行,上次插 了一下,整个网络就掉网了。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么神奇!我没试过哦

网友AG:
恩  楼主diy能力不错亚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恩  楼主diy能力不错亚

网友U:
一个是原装数据线,一根是usb母头,。插上U盘或鼠标重启手机N次都没反应,手机usb调试也开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U:
一个是原装数据线,一根是usb母头,。插上U盘或鼠标重启手机N次都没反应,手机usb调试也开了

根手机USB调试没关系,你应该是接错线了,你有把ID线接地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H:
根手机USB调试没关系,你应该是接错线了,你有把ID线接地吗

网上买了一根插上也没有实验成功,可能是我的 HTC one v 手机不支持吧

网友AH:
我的手机根本就不支持OTG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我的手机根本就不支持OTG

果断换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U:
网上买了一根插上也没有实验成功,可能是我的 HTC one v 手机不支持吧

果断换手机吧

网友AI:
我真想说2句话。第一就是 这样子太酷了。 第二就是感谢楼主分享。。,, 我收藏收时间一定制作一个。

网友AJ:
竟然可以用鼠标  能加载 其驱动

网友AK:
首先要设备支持OTG功能才行,我也做了一条,加上USB分线器可以同时将键盘、鼠标和U盘连接手机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J:
竟然可以用鼠标  能加载 其驱动

不用驱动一样能用,强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K:
首先要设备支持OTG功能才行,我也做了一条,加上USB分线器可以同时将键盘、鼠标和U盘连接手机正常使用

牛B,比我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我真想说2句话。第一就是 这样子太酷了。 第二就是感谢楼主分享。。,, 我收藏收时间一定制作一个。

那就赶紧制作吧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AL:
楼主这么厉害  有空自己也弄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这么厉害  有空自己也弄个玩玩

不觉得难啊

网友AM:
刚刚做了一个   我的手机支持OTG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刚刚做了一个   我的手机支持OTG 很好用

哈哈,不错

网友AN:
谢谢分享可以学习
w5452074347
学会了没,赶紧制作一个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谢谢分享可以学习

学会了没,赶紧制作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