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T 监控硬盘 新盘怎么就有绿块呢

楼主(2014-08-11):
希捷2T 监控硬盘  新盘怎么就有绿块呢

网友:
正常,大容量新盘就这样。

网友:
我一般只用那个绿框框扫描那个,慢扫描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
不用过分的相信检测软件。再说新盘也不可能百分百的高质量。

网友A:
绿块不是坏道,是正在去坏道的路上,呵呵,平常心吧,世上那个盘无坏道啊,淡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块不是坏道,是正在去坏道的路上,呵呵,平常心吧,世上那个盘无坏道啊,淡定些

太有才了,世上那个盘无坏道

网友:
只要没有红块,就没什么关系,能正常用。

网友:
MHDD 只是乌克兰一小伙儿个人制作的软件。。
冷不丁变成行业标准了都。。
估计几大硬盘厂商对其是相当不爽的,哈哈。。。

网友:
不都说是俄罗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