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16F2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4-08-11):
小弟的笔记本型号是镭波F630用的16F2的板子,前些天出现了插上电源无法充电的问题,单独使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适配器,供电接口也都没有问题。
后拆机发现图片上所显示位置出现焦痕,送去维修点维修人员都说只能更换主板,所以想请论坛上的各位大大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拯救一下。

网友:
这是个场管 要换 后面电路要测一下是否短路

网友A:
换个复合mos管,换好后看下有没有短路。断线的可以飞线

网友B:
如果仅仅是这个管子坏了,别人不会说要换主板,,,估计是电路板也废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查查。

网友:
基本上是死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复合mos管,换好后看下有没有短路。断线的可以飞线

这里可以用手术刀挖开烧断的板层线路进行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可以用手术刀挖开烧断的板层线路进行飞线。

多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这个管子坏了,别人不会说要换主板,,,估计是电路板也废了

要是电路板废了的话是不是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这个是适配器的19v进来以后要通过它往主板供电,适配器开不了机可能是保护隔离了,一般可以修,飞线

网友:
挖孔飞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导盲孔,一不小心会直接接地的,到时加重故障更难修了。。。

网友:
量量,看是个什么管子,再换,

网友:
这个是主供电进保隔的一个P管,一般更换一个即可,如果还不行就要飞线,最后别忘了查查有无短路再上电。通常没必要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