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10-P61 D1(DAOSW9MB6EO REV:E) BIOS

楼主(2014-08-11):
开机电流到0.120左右掉电重启,PQ12没有输出+5V;PR171和PR145飞线链接,

神舟A410-P61 D1(DAOSW9MB6EO REV:E)EC.rar

神舟A410-P61 D1(DAOSW9MB6EO REV:E)桥.rar

网友A:
请问楼主主板上为什么会有两粒电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主板上为什么会有两粒电池呀?

不要这么逗,行吗

网友:
好实例,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主板上为什么会有两粒电池呀?

那不是电池,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电池,是电感。

我去。这都能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主板上为什么会有两粒电池呀?

他故意逗我的,不要理他,主要是有时能上图有飞线的。BIOS肯定是好的。

网友:
BIOS刷了没走码

网友:
谢谢刚好需要

网友:
现在很少修到这样的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