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充电宝故障

楼主(2014-08-11):
sony充电宝能充电,到不了充满的指示灯全亮。有输出5V电压,接上
手机
立马用完了。问是否电池故障?
手机

网友A:
sony充电宝购入才半年。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就不要修了,换块的了

网友:
拆开看看呗!只有实事才能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