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小米智能电视盒子第二系统一键root工具

楼主(2014-08-11):
使用方法:
1、拔掉智能电视盒子电源线,遥控器对准盒子接收口,同时按住菜单键和主页键不松开,插上电源线。等待进入recovery后松开。
2、用遥控器确定键选择“重新启动/reboot system now”,然后在下一界面,选择不带“(最近)/(Current Running)”字样的那个“重启进入系统?/reboot to system ?”,按确定重启。
3、跑完ICNTV的进度条后,盒子会黑屏几十秒,不要着急,等待出现“正在升级”提示语后就会自动进入系统。
4、进入设置-网络设置-无线网络中,选中你连接的热点,按遥控器的右方向键,进入ip地址界面,记下ip地址(或直接用usb数据线连接盒子与电脑)
5、将下载的工具全部解压到电脑上任意文件夹。然后进入任务管理器,结束所有名称为adb.exe的进程。
6、双击工具包解压出的“智能电视盒子第二系统一键root.bat”运行。
7、输入小米智能电视盒子ip(usb数据线连接的直接回车)并回车。
8、等待智能电视盒子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
9、再次用遥控器选择“重新启动/reboot system now”,然后在下一界面,选择不带“(最近)/(Current Running)”字样的那个“重启进入系统?/reboot to system ???”,按确定重启。
10、此次重启也需要黑屏几十秒,耐心等待即可。至此root完成。
注意事项:电脑如果使用网络方式连接智能电视盒子,请确保与盒子连接到同一路由器下。
不足之处:虽然已经root了盒子,任意应用都可以通过超级用户程序来获取root权限。但是由于盒子rom的底层限制,目前还无法挂载system区为读写。
补充说明:我增加了“智能电视盒子第二系统分区挂载.bat”文件,仅仅可写挂载目标系统的system分区,不做任何修改。用于用户自定义修改目标系统system分区的文件。使用方法和“盒子第二系统一键root.bat”一致,将【使用方法】中的第6步中运行的bat文件改为这个就行了。运行后,按照提示在盒子上使用RE管理器软件进入/tmp/system目录下修改即可。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当前使用的系统必须事先ROOT,要不然RE管理器修改不了/tmp/system目录下的文件。建议在目标系统下使用“智能电视盒子第二系统一键root.bat”一次,直接连带重启进入第二系统和ROOT第二系统一并完成。

记得全部解压,运行前确保没有助手程序运行,并结束掉所有adb.exe进程。

上图是root成功的样子。不过由于reboot recovery命令有时退出较慢,大家不要在意最后有没有“root完成!”这句话,以智能电视盒子自己能重启到recovery为成功标准。

上图是仅挂载system区成功后的样子,需要你自己手动使用re管理器进入/tmp/system目录下查看。

上图是挂载目标系统system区成功后的盒子里的截图。

网友:
楼主这是双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