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T33U 点不亮

楼主(2014-08-11):
刚接过一台笔记本 长城电脑,上电电流从0.1-0.3-0.1,之间跳变,怀疑有短路,待机3v电压有,5v待机有,触摸各路芯片是否有发烫,触摸到声卡芯片,有点温度看,u27有略微发烫,  周边有个三极管 AQ2 也发烫,取下芯片之后。一直跑线到喇叭,发现喇叭也烧坏一个。故障可能是喇叭质量问题,导致烧坏ITD  92HD81B1C5 芯片。放在铁板声卡是好的。。。另外一个声卡是坏的。。上电测试,电流从0.1-0.5-0.8-0.9-1.00之间变化,街上显示屏。OK 显示。

网友:
喇叭都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A:
放在铁板声卡是好的,另一个声卡是坏的,  真不知道说什么?难道会有两个声卡?

网友:
好实例,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在铁板声卡是好的,另一个声卡是坏的,  真不知道说什么?难道会有两个声卡?

我也想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

网友:
好实例,个人觉得读起来不是很通顺!有些词不是很理解!

网友:
楼主说是什么啊?什么是“放在铁板声卡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

放在铁板声卡是好的。。。另外一个声卡是坏的
应该是 放在铁板喇叭是好的。。。另外一个喇叭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在铁板声卡是好的。。。另外一个声卡是坏的
应该是 放在铁板喇叭是好的。。。另外一个喇叭是坏的

理解能力挺好。这个喇叭怎么方便测试,不用电池

网友:
这个声卡的问题,不是喇叭质量,我修到几个都是这个声卡短路了,在HP机器多

网友:
喇叭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