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才笔记本散热铜管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现在大家都知道笔记本散热铜管内有导热剂(类似空调的热交换),如果铜管的密封不严,在使用过程中,铜管内的导热剂就会慢慢挥发,最后只有铜管本身在导热,引起散热效果不好,CPU温度过高。严重的CPU烧毁,显卡烧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判断铜管是否损坏?
这两天维修遇到一台HP CQ516笔记本,CPU是QL60,接到机器时,笔记本已经修过,加电开机灯亮,整机电流停在0.03A,没有跳变,也不上升。拆机后替换判断是CPU损坏,更换QL64的CPU,但装机测试时却发现CPU温度非常高。正常开机进入桌面后,CPU温度已经达到75度。虽然以前也遇到过QL64CPU温度高的,如ASUS K40AB,其正常工作时CPU温度就在80度以上,打游戏CPU温度能达到95度以上。但这台CQ516以前不在意CPU温度在什么状态,所以只是怀疑CPU散热器有问题。
上网查了一圈,都说CPU温度在70多度,但具体70多(在夏天)时是不是正常,没有正确答案。
在使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时,发现开始压力测试时,CPU温度曲线上升陡峭,而压力测试结束时,CPU温度曲线下降缓慢。但与CPU在一条铜管上的显卡即不一样,其温度在压力测试开始时上升缓慢,压力测试结时下降陡峭。所以怀疑散热铜管损坏。
网购该机散热铜管时才发现,该机散热铜管卖的很少,同时价格也贵,在80元以上。购后测试发现,新购的铜管(确实很新),测试曲线和旧的基本一致,CPU温度高达92度(旧的高达95),改变不多。故怀疑买到的散热铜管也有问题。要求卖家换货后,再测发现,CPU和显卡温度都在80度以下,压力测试开始时上升缓慢慢,要好几分钟才会达到80度。通过这次维修,我们凭CPU温度曲线来判断散热铜管的好坏是可行的。

网友:
楼主好经验。下次遇到试验下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但费事 费力 还费钱,用手摸会更方便些

网友:
现在用了2年以上的笔记本。发热程度。明显大了很多。。。

网友:
一般新的没事  拆机的就很难说了

网友:
给力.真要分析.还是得数据

网友:
我这有几个都是散热问题,其中有一个铜管风扇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换CPU解决了

网友:
凭CPU温度曲线来判断散热铜管的好坏不一定特别准,只是可参考而已。

网友:
这个是解决散热高的排除法 是判断铜管好坏的佐证
其实 有些 比如 E40的摸下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A:
我经常这样试  用风箱加热散热片的一端,用手去摸另一端,凭感觉,如果热,基本上可以断定散热片是好的啊 。

网友:
讯维网正积分太不容易了。

网友:
而且有时候打不开  没有下载下来,在打开还要口分。

网友:
说实话今天才知道散热管内有散热剂,又长知识了

网友:
风枪吹下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14楼。试铜管没那么麻烦,加热后两头温度一样就是正常的

网友:
我这有个联想g455,做系统做不进去,刻到一半掉电,吹出来的是热风,也没有cpu测试

网友:
我这有个联想g455,做系统做不进去,刻到一半掉电,吹出来的是热风,也没有cpu测试,cpu是200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这样试  用风箱加热散热片的一端,用手去摸另一端,凭感觉,如果热,基本上可以断定散热片是好的啊  ...

我也是用之招,,,,,呵,,师傅就这么教,就这么用

网友:
现在光换风扇不行,有很多要换铜管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平时要多注意一下

网友(2014-10-27):
一般风枪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麻烦死了,再说压不紧也会温度上升很快,不能也说铜管坏了吧,还是老办法。风枪吹吹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方法感觉不好,我一般是用手拿着散热器一端,另一端用风枪加热,看温度上升速度,一试就知道好坏,也不用装来装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