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独立显蓝屏已修好上图片

楼主(2014-08-11):
联想 Y470 独立显蓝屏这机花了很多时间来修技术不行还是走了很多弯路啊!一开始装系统换了N个,官方驱动什么的,最后不行换显卡,还是不行,只好发贴求救大家了有一个大侠说出是U11坏了,果断换了U11成功解决蓝屏问题,主板坏前U11一边是1.1v 一边0.8v正常后的板是1.5v大家遇到可以先测量一下是否正常在换CMS管不多说了上图片。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楼主知不知道这U11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u111是供电的场效应管

网友:
感谢楼主收藏了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

网友A:
实际电路图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B:
板号多少,怎么Y470图纸都找不到U11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图贴出来,大家看看

和这个U49一样

网友C:
LZ你是开机就蓝屏吗,还要用段时间才蓝屏呀!

网友B:
是不是不装显卡驱动就不蓝屏???

网友D:
可不是 ,是啥时候蓝屏啊 。开机 蓝 还是多段时间蓝啊。这个管子是干啥用的。好多谜团。

网友:
如果这个是通病那就是维修人员的福利了!谢谢楼主!

网友:
那楼主真是走大弯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板号多少,怎么Y470图纸都找不到U11这个东西?

板号是LA-6884P好像主板在店里面

网友:
你这是板号6881P的吧 6884P的图纸坛子都找不到

网友:
楼主真应该把故障现象表达清楚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不是 ,是啥时候蓝屏啊 。开机 蓝 还是多段时间蓝啊。这个管子是干啥用的。好多谜团。

开机没进系统就蓝屏了在滚动条那是场效应给显卡供电的应该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了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知是不是通病,先记着吧,见到这种情况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装显卡驱动就不蓝屏???

是的不装显卡驱动怎么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是开机就蓝屏吗,还要用段时间才蓝屏呀!

开机没进系统就蓝屏了在滚动条那是场效应给显卡供电的应该

网友:
不知是不是通病,先记着吧,见到这种情况看看,谢谢楼主

大笨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坏的挺多,容易烧,显卡长时间玩游戏这个管受不了。

网友:
LZ应该把最主要的解决掉,换D壳或者沾好D壳左面屏轴处及显存处绝缘,要是不处理,问题还会重现的

网友:
U11是哪个电路上的软件啊?

网友:
这个管子是独立显卡供电的,以前遇到过卡LOGO的是独显坏的

网友:
哎 看了楼主的帖子 就是要自己去查图纸啊

网友:
还是天意版主贴心啊 我找图纸 半天也没有U11啊 愁死

网友:
显卡供电不够导致的蓝屏啊。

网友:
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等以后碰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有图纸,看看u11是干嘛的

网友:
怎么是一边1.1一边0.8?

网友:
不是一边1.5一边0.8吗,控制脚能拉低电压吗?

网友:
我这正好有一台同样的故障,改排查的排查,还是一样,下午看看U11

网友:
这个U11是不是给独显供电的呀

网友:
果断收藏啊。遇到就捡便宜了。报显卡问题

网友:
见到这种情况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
呵呵 貌似是通病来着

网友:
恩,这种值得赞一个。显卡的一组供电不足导致。感谢楼主,不然遇到这种没经验又得走一样的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号是LA-6884P好像主板在店里面
是u49不是u11,就是一个1.5v转1.5v显卡供电的mos管

网友:
自己有两台机器就这个问题,换了显卡用不了几天就蓝,试试

网友:
手上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烧了这个管子,还有1.1v的mos管,换了后可以开机了 就是独显用不了 现在拆开再研究下 不知道是不是我还的芯片是替代的 起不了作用来着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 这个是通病咯 那就是维修人员的福利了

网友:
我也找了,图纸找不到这个U11,但主板上有U11

网友:
谢谢,我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也没有方向了,看了贴子,可以查一下电压了

网友:
好多问题都出现在这个U11上了。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会蓝屏?

网友:
这个U11造成的问题 是装系统蓝屏 还是进系统蓝屏 蓝屏的原因是独显供电不足导致的吗?

网友:
这个经典,省了不少麻烦

网友:
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今天学到一招了,!

网友:
早点看到这个就好了。一个月前也碰到一个装显卡驱动就蓝屏的机子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是通病

网友:
你的机器D壳肯定坏了,不处理好D壳,还是会返修的饿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也打算换显卡 顾客没同意换

网友:
Y470修了不少,这个故障第一次修的时候也是费了不少的劲,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U11是什么芯片,它的作用是什么,楼主能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
受教了,以后不会盲目的搞显卡了!

网友(2014-09-26):
这个有问也会 导致蓝屏啊!还是得有高手 点一下 不然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这个貌似有人说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给显卡供电的

网友:
这个  那天碰到一样的故障了

网友:
以后遇到就试试,谢谢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这种机子,很受用

网友:
原来是1.5V转换1.5VGA的。没想到这供电不正常会蓝屏。请问是通病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难道是通病吗

网友:
楼主说清楚啊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板号是多少呢?我怎么也在图纸上找不到呢?

网友:
我换好了2天 又不行了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能讲清楚一点?是二次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真不好修

网友:
楼主,这个U11经常坏的。而且这款本子清晨后好多都不认独显。好多都是联想导致的U11坏。但是有个地方的贴上绝缘胶带。

网友:
应该在散热片的那边脚上的一个位置贴上绝缘纸。否则装起来后就不人独显。

网友:
看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呀,给你说出问题点的大神是那个,我也要向他学习请教来者

网友:
Y470我记的这个是个通病来的,还有屏轴那的场管也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