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硬盘MHDD扫大半深灰,但是用diskgenius分区,提示保存分区表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4-08-11):
有一块东芝的160G笔记本硬盘,检查S.M.A.R.T信息,05已报障,C5报警,用MHDD扫描发现前1%和54%到59%有大量坏道,其他的都是深灰色,少量白色,我用diskgenius分区时特意避开了这些坏道分区,但是每次都不成功,就算只划10G的也不行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我之前一块日立的硬盘有一半坏道,只在后半部分分区也可以啊。。。。这个问题困惑了好久,诚恳地求解答!!!感谢!

网友:
硬盘低格试下

网友A:
你是如何做的?将坏道区域独立分个区不用。

网友B:
是不是0磁道的位置有色块

网友:
低格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做的?将坏道区域独立分个区不用。

所有分区都不行,用diskgenius的话不是卡死不响应就是提示保存分区表时出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0磁道的位置有色块

额。。百度了一下还是没有很清楚地搞明白如何检测0磁道,但是我用MHDD扫的话第一个格式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所有分区都不行,用diskgenius的话不是卡死不响应就是提示保存分区表时出现错误

还是罗工说的对!估计0磁道坏了,MBR无法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罗工说的对!估计0磁道坏了,MBR无法保存。

是嘛,我再研究一下!!多谢!

网友:
我也有一块就是0磁道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罗工说的对!估计0磁道坏了,MBR无法保存。

你好,我百度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网上很多人说只要跳过0磁道分区即可,可是我早已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0磁道的位置有色块

你好,0磁道是坏掉的,可是我搞了好久还是没有明白到底要如何解决现在这个问题,百度上的方法都是针对分区丢失或者不能启动系统,我这块硬盘已经低格过很多次,用的是LLFT,但是依然不能分区,我是在MHDD扫过显示好的扇区上分区的,一样不能保存。。。。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0磁道是坏掉的,可是我搞了好久还是没有明白到底要如何解决现在这个问题,百度上的方法都是针对分 ...

东芝没有工具支持,如果是西数的话,可以逻辑扫描加表试试。

网友:
前面坏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没有工具支持,如果是西数的话,可以逻辑扫描加表试试。

哦哦,多谢解答!!!!

网友(2014-09-10):
刺头  不稳定啦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