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v247开机1-2分钟黑屏

楼主(2014-08-11):
长城v247开机进入桌面1-2分钟黑屏,等30-1分钟,又亮机,反复如此,黑屏的时候,电源灯同时熄灭,请问老师,是电源板的问题吗?亮机的时候,电源输出正常,我个人感觉,是带不起灯管,可是检测电容等有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此故障?谢谢。

网友:
第一感觉 是电容的问题,具体要实际情况维修,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不正常均能引起此故障。

网友:
拆出来试试啊,外接灯管等个10分钟

网友:
黑屏时电源灯灭,应当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在查一下看看,灯管我外接试过,没有问题,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以前的症状是,开机运行一段时间,电源很热,关机,同时电源灯熄灭,换了热敏电阻好了,今天又出现这个状况,电源根本不太热,就关机。

网友:
刷个程序 长城很多的是程序问题

网友:
茹楼上所说在排除高压,灯管,开关,及电容问题  可以考虑刷它的程序         指示灯一起灭是不是ac头有问题

网友:
给我感觉MUC问题多点。当然不排除高压。和电容。

网友:
  可以考虑刷它的程序

网友:
拔掉开关板试下。

网友:
开关板拔下来过,没效果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BIOS下,没有这种现象,开多长都不会

网友:
灯管的原因吧

网友B:
我的一台神州唐朝h400r一体机,主板坏了,显示屏可以改台机显示器吗?17寸的显示屏不知是什么屏线,哪里查信号?

网友:
问题应该在电源板,5V 12V滤波全部换

网友:
我看了一下,5V 12V的电容都没事,该怎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台神州唐朝h400r一体机,主板坏了,显示屏可以改台机显示器吗?17寸的显示屏不知是什么屏线,哪里查 ...

去收破烂(电子垃圾)的那儿找个17屏碎的显示器!壳子电路应该不值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BIOS下,没有这种现象,开多长都不会

主芯片热吧?把驱动板上能换的都换一遍,比如1117, 小电容,MCU程序,还有就是主芯片!
感觉像是那个件过热导致的,程序应该也有可能!

网友:
有点像程序问题,长城机器容易坏程序

网友:
高手如云呀

网友:
经验之谈  学习学习

网友:
第一感觉 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大家好,显示器在大家的帮助下已经修复,说一下故障,进入桌面10-20分钟关机同时指示灯不亮,过2-3分钟有正常,一直循环,换热敏电阻,修复,前几天的故障,进桌面10秒关机指示灯不亮,停1分钟左右,正常,一直循环,换TNY266pn,解决,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再次感谢。

网友:
具体要实际情况维修

网友:
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换个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