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救啊,同方X46L搞得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4-08-11):
前天有个客人拿来同方锐锋X46L来给我换屏幕,刚换的时候还好的,后来我在没有拆电池的情况下(关机了,不过不知有没有完全关机)直接拆屏线,然后我再换上屏(换上的时候也没拆电池)就开不了机了。。。救命啊,几十块没赚到,倒赔啊,是什么坏了:'(:'(大神救救我啊

网友A:
先外接一下,看看亮不亮,或者换个屏,屏街口有保险,看看怀没

网友:
坏的严不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外接一下,看看亮不亮,或者换个屏,屏街口有保险,看看怀没

电源灯都不亮

网友B:
换个IO试试,你拔的时候没断电可能烧到IO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IO试试,你拔的时候没断电可能烧到IO了

IO是什么啊,我是小白

网友B:
具体要看了机才知道,哪你拿到维修店去看看

网友D:
查查看哪里被你弄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了机才知道,哪你拿到维修店去看看

问题大不大?

网友:
搞短路保护了,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是什么啊,我是小白

不会修还是叫别人修,不要搞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看哪里被你弄短路了。

哪里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E:
主要你不是专业修这个的 我估计 EC可能坏了 找个芯片级维修的看看吧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你不是专业修这个的 我估计 EC可能坏了 找个芯片级维修的看看吧 祝你好运

EC,又是什么?大概多少钱维修?谢谢了

网友F:
给客户说你不会换屏,让他找别人换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客户说你不会换屏,让他找别人换就完了.

已经知道啦,赔肯定是要赔的啦。哎,这贱手

网友G:
不上电了,还是不显示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上电了,还是不显示了呢

开机没反应,电源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没反应,电源灯不亮

待机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