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50,到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4-08-11):
联想Y450,到滚动条死机。
不管是WIN7还是XP到滚动条就死机,没装光驱也死机,硬盘也换了,系统换了N个,到要装驱动的时修就死
win7

网友:
机器烫么,如果烫,你就清理一下,不烫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内存,U不良都有可能造成死机

网友:
先弄清楚是散热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硬盘换过, 内存换过吗?

网友:
排除下外设!!

网友:
跳过驱动 、一个一个安装 、查官方对应驱动。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得先简单的高起啊,以前有碰到过换显卡好的

网友:
驱动一个一个装,装到哪个死机就是哪个有问题。

网友:
档机,见过很多地方,某电压不够,或显卡,南桥,网卡,声卡,PC卡芯片,读卡器芯片………………

网友:
多半显卡的事吧,这种做不好,得换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