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黑屏维修

楼主(2014-08-11):
今天接到一个苹果4s ,客户说摔了一下 然后就开不开了, 拆机,接上电流表 ,按开机键 电流正常, 屏不亮,找了一个新屏显示正常,老屏没有损伤,可能是 屏灯电路坏了, 拆屏 ,揭开屏背光纸测发光管左右两端 ,电压只有0.8V,正常是15v,用烙铁拆掉小屏蔽盖,看到上面都是电容和二极管 ,把二极管加焊, 试机, OK

网友:
屏没碎,二极管摔开焊了!幸运!

网友:
恩,楼主捡钱了

网友:
这个情况还是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啊

网友:
楼主强啊。。一般修这个的问题能收多少钱?

网友:
二极管摔开焊了!幸运!

网友:
你牛屏幕也会修

网友:
不是换了屏幕正常的可以亮,怎么还要加焊二极管

网友:
长见识 了,牛啊

网友:
高手了,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多此一举,换个屏多少钱啊,还去修,修不好的话顾客不换呢,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真幸运啊  ,又捡钱了  ,继续发扬啊

网友:
手机应该好搞,就是原件太小、、、

网友:
屏甩了 没坏  二极管还能摔虚焊

网友(2014-09-12):
屏都修的好

网友:
想学学修手机

网友:
长知识了,这也能修,真强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换屏,换下的屏在慢慢研究

网友:
看来这屏还很坚挺啊

网友:
高手啊。显示屏也可以维修

网友:
机遇加技术  清晰的头脑  高手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屏的

网友:
等于就是捡钱啊!

网友:
这也是维修的一种实力。如果都需要成本  那赚的就可怜了。

网友(2014-10-12):
二极管都焊松了,屏还没事。运气不错。

网友:
楼主老牛逼了,屏幕也能修好

网友:
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高手啊多发发撒

网友:
楼主是瞎蒙的

网友:
建议测试1.L7 是否有1.8 V  2.测C68或 C69 是否有5.7V  ,3.测FL4 升压电路是否有 17V  有这样思路你就可以发现是那里问题

网友:
虚焊,好久没听到的词了

网友:
学习了希望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你的技术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