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红绿蓝循环跳变

楼主(2014-08-11):
论坛里见其它童鞋也发表过几例子是这种情况的,不过俺遇到的这台外接也无显示,红绿蓝循环跳变 而且电流会上到2.25A掉电了,想到会掉电,先解决掉电问题再说,意外的是有惊喜,直接公布结果吧:重做南桥,上机联想logo也出来,红绿蓝循环跳变解决了,掉电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看来相同的故障现象却是不同的故障结果。

网友A:
南桥也会影响到显卡吗?

网友:
遇到过U330的内屏夜视红蓝绿,外接花的。做显卡好的

网友:
五楼,我见过你说的机型,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也会影响到显卡吗?

你看看架构吧!看看LVDS信号时谁发出就知道了!

网友:
这问题 看了都头疼 还两个问题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现象,为啥修南桥啊。原因何在   。把你想的发表一下。我们要答案的同时还得要过程。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我这有个独显的G450的   改集成  现在就是屏幕红绿蓝   ,,循环  ,,。还没搞好 ,。。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器两台,开机屏显示红绿蓝,2片都是换显卡芯片好的。

网友:
显卡芯片是N10M-GS2-S-A2。这个芯片比另一个型号的要薄一点,散热得处理好。

网友:
只有答案 没有维修的思路和想法,楼主这样会坑很多人的啊

网友:
我当时也是被这机子虐S了,修来修去都修不好,偶然的机会重做了南桥居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现象,为啥修南桥啊。原因何在   。把你想的发表一下。我们要答案的同时还得要过程。想法才是 ...

修南桥主要是解决掉电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红绿蓝循环 跟南桥有关嘛! 我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