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插信号线黑屏

楼主(2014-08-11):
HP W17E,不插信号线看起来一切正常,显示信号线无连接的对话框跳来跳去的,插上信号线显示一下提示讯息“信号线无连接”然后就黑屏,本地上传图片入口怎么打不开了?请大家给个思路?
补充:通过VGA接口刷写程序也无异常

网友A:
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看阻值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看阻值正常不?

谢谢回复,都是73欧,MCU也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都是73欧,MCU也刷了

行场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要是都正常就得换驱动板主芯片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通用驱动板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刷了muc没用。行场对地阻值正常就只能换通用的板了。当然你也可以检查VGA的几个三极管。比较容易坏。

网友:
13 14脚,行场信号,12 15 时钟数据,400-650欧,看正常否?不正常就是旁边的钳位二位管有问题,可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行场对地阻值多少?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确实是H V一路对地短路,一个小贴片电阻短路,周围的看起来一样的电阻阻值各不相同,从废内存上拆了个100多欧的装上正常了,还不知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确实是H V一路对地短路,一个小贴片电阻短路,周围的看起来一样的电阻阻值各不相 ...

那个应该不是电阻,你测测附近的一样的,应该是二极管吧!拆掉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不是电阻,你测测附近的一样的,应该是二极管吧!拆掉就行!

电阻和二极管我还是能分得清的,可不要经验主义哦。
多说一句:2025下方确实有个两端测得阻值为0的二极管,拆下测量是正常的,不要理会它,在这个二极管左上方有个小电阻,就是这个小电阻被击穿了,VGA接口测得的V SYNC阻值就是来自这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和二极管我还是能分得清的,可不要经验主义哦。
多说一句:2025下方确实有个两端测得阻值为0的二极 ...

这个我要反驳你了,电阻怎么会击穿短路呢,电阻一般都是越烧阻值越大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要反驳你了,电阻怎么会击穿短路呢,电阻一般都是越烧阻值越大的呀!

嗯,你认真地指出了我的错误,非常感谢你。那么这个驱动板的故障就有意思了,那个电阻拆下来测量是个0欧的电阻,拆下的这个小贴片电阻的位置放上阻值是多少的电阻,vga接口14脚的阻值就是多少。我放上的是65欧的电阻,显示器正常了,莫非是歪打正着?我的店是以销售为主,维修是爱好,没系统学习过,没跟过老师,就是自己鼓捣,所以对于论坛里的专家的每一次热心指导我都心存感激,再一次谢谢你。

网友:
我的一台神州唐朝h400r一体机,主板坏了,显示屏可以改台机显示器吗?17寸的显示屏不知是什么屏线,哪里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你认真地指出了我的错误,非常感谢你。那么这个驱动板的故障就有意思了,那个电阻拆下来测量是个0欧 ...

行场阻值应该差也差不多的,600~800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