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不能上传本地图片了,限制了吗?

楼主(2014-08-11):
点击图片上传,不出现查找本地图片的入口,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个我也说不清,有时候IE6没有那个上传的按钮,我就用其他浏览器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说不清,有时候IE6没有那个上传的按钮,我就用其他浏览器就有了!

我用IE8,点评的入口也没有了,搜索好像又 不行了

网友:
搜索比如显示有十几页内容,翻几页后面就空了,剩下的十来页都没有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IE8,点评的入口也没有了,搜索好像又 不行了

装个百度浏览器或QQ浏览器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个百度浏览器或QQ浏览器试试呢!

你肯定那俩个浏览器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个百度浏览器或QQ浏览器试试呢!

我现在就看不到点评的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那俩个浏览器可以吗

至少现在我这里好使,应该不是迅维的事儿,浏览器重置一下,清理一下浏览器垃圾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看不到点评的入口

我现在就用百度浏览器呢!没准儿是系统有问题了呢!

网友:
嗯,可能,前几天百度文库打不开了,官网下载安装了个补丁才好,现在网上越来越不老实了,我的杀毒软件小a屏蔽了好多链接,唉

网友:
我这边一直用2345的浏览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行你也换这个用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