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6570显卡有开机信号后又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4-08-11):
迪兰恒进hd6570显卡有开机信号后又显示无信号。

接到个电脑,显卡插上可以正常通过显卡,但是显示器无图像,显示器蓝灯先提示说,显示超出范围。
然后变黄灯,再提示无信号。

这显卡会是哪里出问题。主芯片已加焊。

网友:
可能显卡主芯片还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换过一台显示分辨率大的显示器了吗?

网友(2014-09-14):
个人认为,一显卡虚焊,二BIOS

网友:
显卡主芯片可能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先查供电正常不, 接口供电、dac供电  核心和显存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