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467无显示

楼主(2014-08-11):
三星NP-R467 待机0。01,正常, 触发正常
但触发后,电源指示灯亮,电流只有0。01,过好一会,开始上升到0。40,不动

测内存: 1。8V
1。5V 正常
1。0V V-CORE 正常, 然后无思路了,求解

网友:
电流0.4A  问题在于北桥和CPU,,换个U试试,上次遇到HP开机0.4A,换U直接亮机,,酷睿I5二代的处理器,真可惜了

网友:
看看有什么地方虚焊的吗,加焊一下呢,

网友:
北桥和  CPU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没用出来,仔细查查。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