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PV3000的南桥

楼主(2014-08-11):
     学徒一枚,前几天师父拿了一个花屏的HP V3000的板子给我量,板子除了花屏其它都是好的,没上U和内存,好,我开始量,跑时序,量了一天,突然电流从0。8掉到0。2,不知道怎么回事,量下发现待机正常,EC正常,南桥没发PM_SLP_S3和S5信号,师父看了下说南桥挂了,
     完了又丢块一样的板子给我, 我让他弄点小故障,他把内存供电开启信号相连的一个电阻拆了(这个是我量出来的,补上去的时候发现周围好几个电阻都没了),补上去以后有开启信号了,接着量其它条件,没过多久,电流又掉了,这回掉到0。09有时0。18,量一下,待机正常,RSMRST没电压,师父看了下,好,南桥又挂了。
      一顿数落。。你这样的智商干维修真是屈才了,巴拉巴拉的。。。
     不明白是我量的方法问题还是这板子南桥有问题。。。自信严重打击。。

网友A:
南桥会发烫吗?如果会说明你测量是短路到了。如果不会就不一定是南桥了。

网友:
刚开始花屏你就应该干显卡了

网友:
年轻人!谁都是这样过来的,心情放开点

网友:
人不修坏,怎么能修好呢?就是学习的过程,正确对待吧

网友B:
{:4_136:没有事,让你师傅,再出来几块板来,都给弄坏了,然后,你再修!

网友C:
看来你的学习生涯还是相当刺激的嘛,我就麻烦点了,说是去学,但师傅不怎么教东西,基本都是自学为主。

网友D:
你在哪学的我也想去你那里学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你稍微点错一点都有可能烧东西,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了 各位积极发言 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没看懂……我做维修也屈才了

网友:
神枪手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修板高手都是用机器砸出来的

网友:
说的对啊只要不灰心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哪学的我也想去你那里学

深圳南山哦,你要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的学习生涯还是相当刺激的嘛,我就麻烦点了,说是去学,但师傅不怎么教东西,基本都是自学为主。

学维修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啦,师父指路自己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4_136:没有事,让你师傅,再出来几块板来,都给弄坏了,然后,你再修!

坏多几个师父该修理我了。

网友:
南桥坏了正好换一个,练习BGA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南桥会发烫吗?如果会说明你测量是短路到了。如果不会就不一定是南桥了。

有点热,是南桥问题,把南桥摘了RSMRST信号就有了,不过很奇怪,摘了南桥以后SLP_S3,SLP_S4信号有电压,1点几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点热,是南桥问题,把南桥摘了RSMRST信号就有了,不过很奇怪,摘了南桥以后SLP_S3,SLP_S4信号有电压, ...

SLP_S4和S3有电压是正常的因为他们都悬空了有上拉,是EC发到南桥的RSMRST信号短路了吗?还是怎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LP_S4和S3有电压是正常的因为他们都悬空了有上拉,是EC发到南桥的RSMRST信号短路了吗?还是怎么的

应该是南桥短路拉低了RSMRST

网友F:
你师傅愿意拿机器让你练,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师傅愿意拿机器让你练,很不错了。

嗯嗯,师父人不错,就是爆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南桥短路拉低了RSMRST

是EC没发出还是被拉低?你怎么判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EC没发出还是被拉低?你怎么判断的。

摘掉南桥RSMRST就有3。3V了啊,前面说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摘掉南桥RSMRST就有3。3V了啊,前面说了啊。。

虽然这样子是正确的,但是很多时候是可以断开连接到SB的线可以判断到时EC没发出还是被拉低的。而且拉低的话打值肯能能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师傅愿意拿机器让你练,很不错了。

就是,有的师傅还不让你碰BGA机器。只让你看看不让你操作。有这样的师傅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样子是正确的,但是很多时候是可以断开连接到SB的线可以判断到时EC没发出还是被拉低的。而且拉低的 ...

断开到SB的线是把EC脚翘起来吗,翘脚我不会耶。。。怕翘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断开到SB的线是把EC脚翘起来吗,翘脚我不会耶。。。怕翘断了,

这个不是翘脚,只是断开一点线。之后还是可以连接上去的, 翘脚没把握还是不要做了,不然一个EC就死在你手上了

网友:
翘脚需要焊工熟练才可以的,前期可以按上面的方法用刀切断这个引脚的外围线路,但是引脚在EC下面的用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翘脚,只是断开一点线。之后还是可以连接上去的, 翘脚没把握还是不要做了,不然一个EC就死在你 ...

不会啊,也没见师父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