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找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4-08-11):
笔记本电路图里,如何快速找到保护隔离电路,有的目录里标有BATTERY CHARGER,这个是保护隔离电路吗,有的目录里有这个,有的没有,如何快找到啊,我很迷茫

网友:
一般是先找出公共点。而如何找公共点,比较好的方法是看CPU供电的上管。可能有的特殊的不能这样看,但应该是极少数。

网友:
从电源接口到公共点这一段就叫保护隔离吧!看目录没什么用,每个图纸的目录里面写的又不一样

网友:
实物板子上看看公共端的那个电阻的编号,或者MOS的编号,PDF图里直接一查找就找到了。

网友:
一般在电池接口附近 找一个0欧姆的电阻 边上的就是管子了

网友:
有实物最好找了,找到电源口就差不多了,或者先找供电的上管

网友:
离电源接口最近的地方啊,新手的问题,慢慢学都会懂的

网友:
隔离保护,主要是通过MOS管来起来作用的,找到公共端,再对应PDF图纸,应省些力气

网友:
从电源口顺藤摸瓜很容易的,,

网友:
找个图纸对照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