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奇葩故障

楼主(2014-08-12):
  V450 仁宝代工,故障表现为开机进LOGO处后花屏,强行关机后电流跑止1.2A不动无显示 掉电,但有时会掉止0.4A再掉电,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源待机发现硬盘指示灯是亮的,测量待机5V转+5VS待机就出来了,不对呀。这个电压是在开机后才有5V输出,待机状态下测量N管的G级有8点几的高电平,再测量SUSP信号只有1.8V的高电平,此信号在待机状态下有3.3V的高电平 显然是不对的。看来故障就出在这个点上了。看图纸得知这个信号是由RTCVREF经过一个R234过来 为10K  测量RTCVREF3.3V正常,测量R234为10K正常,直接换掉R234 测量SUSP信号还是1.8V,不解了。只能怀疑有短路情况了。SUSP信号去的地方太多了,就想着不拆了。 明天再拆了。想着不死心 随便开了一次机,竟然 又开起了,后面去测量SUSP信号,竟然又有3.3V了 ,晕了  彻底的晕了。 而且反复几次都是开起了,这会进系统也能进了,显卡也不花了。也不掉电了。。。又反反复复的开了十来次,竟然次次都能开,次次都能进系统 也正常了。我就想不通。换了电阻会我测量过SUSP信号确实只有1.8V。这后面又开一次竟然SUSP又有3.3V的高电平。 哪位高手能够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机器我这两天打算随便摆它一两天,看它到底还能不能旧病复发 。

网友:
求大神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