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能用独显

楼主(2014-08-12):
          今天接了一台机器,客户说是不能切换独显,有时候还不显示,接过机器直接就不显示了,看电流跑了1.2左右停住了,同事果断拿去干显卡了,结果还是原故障,以为没做好,又重植了一次,然后奇怪的事,居然显亮了,然后进系统始终找不到独显,后面才发现显卡已经短路了(这有点把独显改成集显的感觉),因为客户的要求就是要用独显,没办法,然后重新买了一个新显卡,做上去又回到来的时候那个电流了,心都凉完了,然后那个同事就在我身边念念碎,让我帮看,我也很烦,每次遇到这种脑残的机器就都丢过来了          我接过机器,刷了BIOS,无果,心想之前显卡短路的时候还可以开机的,以前师傅讲过,查一下周围电路,当量到L28一个小电感时,发现阻值400多,心里暗喜,换了一个,结果你们懂得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个本,以装独立显卡驱动就死机。,过程不用说了。加焊,,直球,换新显卡。最后还是那样,以装驱动就进不了系统。死机。硬盘测试过,是好的。最后无奈只好给客户了。求解。难道也是周围有个元器件坏了吗。

网友:
楼主的这个是不认显卡,还是不能装驱动啊。和我的现象一样吗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B:
l28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显卡的一个小电压。这种类似的问题我也修到过。

网友:
我反而遇到一台是用集显进不了桌面,要在BIOS里面关了集显就可以了

网友:
没怎么碰到过   楼主测试 电感不通吧  电压没过来?

网友:
呵呵,1.8V没过来。

网友:
显存供电看了吗??

网友:
原来独显可以直接废掉没影响显示的。

网友C:
小电感时,发现阻值400多,少见!

网友:
正常的话就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个本,以装独立显卡驱动就死机。,过程不用说了。加焊,,直球,换新显卡。最后还是那样,以装 ...

有可能,故障有些类似,下次你再碰到这种机器可以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28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

是0,没组织的

网友:
我碰到过 原来是不显  加焊后显示了  但是独显没有了  只有集成的   后来客户要修好   就报个换显卡的价钱  客户就不干了   就这样交差  收钱  可能 和LZ说的一样

网友B:
我是想问对地阻值。

网友:
碰到这样的很少,基本上都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问对地阻值。

2欧到4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电感时,发现阻值400多,少见!

那电感是开路了,可能是他在路测的400多,电感不可能400多,没看到他的之前显卡都烧坏了

网友:
我也有台呀现在还在那里睡觉呢

网友D:
想知道这电感是哪路电的,难道电感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这电感是哪路电的,难道电感也会坏?

应该是显卡的辅助供电吧,可能是由于客户经常玩游戏造成的吧

网友:
我这也有地个一样的机器,明天还要搞

网友:
少见   除非进水机

网友:
测这样的 电感 有问题 难测嘛  这么多个小元件 我测起来都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