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3V5V没有

楼主(2014-08-12):
芯片的供电  开启 自举升压 线性3V5V 都有  就是不发出上下管驱动,请教大神们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通常比较难搞的,修好了公布下答案啊,

网友:
吧上管去掉看看哪组有波形先修哪组

网友:
看后继短了吗       没短测g级波形有无

网友:
后机没有短路   拆掉场馆也是没有波形的

网友:
电感短路不,另外有没有3v 5v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