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压会被拉抵呢

楼主(2014-08-12):
    还是上次的那台联想G450 板号为5081P,有没有高人指点下,为什么PU502的VBST脚按触发开关的时候电压会被拉低,在线等。

网友A:
开机触发了信号,拉低后面信号的

网友B:
会不会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C:
你顺着图纸跑一下路嘛

网友:
你最少也要放点图吧,.,,电路图上图好分析啊,,

网友:
漏电,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后级短路了

量不出来啊,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顺着图纸跑一下路嘛

跑了,没有发现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触发了信号,拉低后面信号的

不太懂,能说的明白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不出来啊,真郁闷

打下对地阻值看下

网友:
短路引来的,查下相连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