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7寸平板手机A3000充电慢

楼主(2014-08-12):
这机器是锂聚合电池电池 表现为充电慢 接可调电源充电电流只有0.33  充满要7个小时
然后拆机 4.2V接电池+ -极 结果电流也只有0.3左右 觉得是电池坏了 订了块电池换上还是一样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联想平板需要用2a的充电头的 找个好的2.5a充电头秒了

网友:
联想平板就是充电很慢啊

网友(2017-08-17):
早点看到就好了  上次也有一台这机器 最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