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能进PE,GHOST,分区都正常,就是装好系统重启LOGO后灰屏卡死

楼主(2014-08-12):
如题,HP 511,换南桥后,出现的这故障。进PE怎么操作都正常,GHOST也正常,就是装好系统重启LOGO后灰屏卡死,应该是死机了,因为切换大小写 没反应。 安装板的也试过了,也是无果。
这机器开始时是U13  U16对地短路,U13没找到料,就把他的2  、4脚直接短接过去。把U16换了,但是VGA_RST#没出来,导致机器上电0.6  到0.8反复跳变。后来直接把U16的 1  2脚也短接,机器亮了。
就出现了现在的故障。VGA_RST#信号有南桥发出,看下图,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呢?进PE正常一般说明硬件应该没问题了呀?实在头大,不知道测拿些信号?
路过的大师们支招!

网友:
IH的南桥还是 HM的桥? IH的就再换个

网友:
你只是换过南桥,其他的没有动过的话,继续打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