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液晶电视

楼主(2014-08-12):
夏普LCD-32D30-BK液晶电视开机一闪就灭了,声音和按键正常,怀疑灯管有问题,但是该款机的灯座是单针的,不知道该如何接,有哪位大师知道,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液晶电视和显示器构造差不多吧?

网友:
单针,没有回路吗?一个点也能亮啊。不太懂这些

网友:
楼主单个点过啦、、、?

网友:
一个点也能亮啊。不太懂这些第一次见的

网友:
U型灯管,,,,,,,,,,

网友A:
肯定是有回路的,查一下高压芯片的引脚定义,取消保护试一下,一般是某个高压线圈不良引起保护

网友:
我家现在买的就是夏普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测一下高压输出看看。

网友B:
"但是该款机的灯座是单针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能说明白些吗?这样我们才能帮你。还有第二幅图片,第三幅图片是什么来的?

网友C:
灯管老化,引起过流保护了,去保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该款机的灯座是单针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能说明白些吗?这样我们才能帮你。还有第二幅图片,第三幅图 ...

第二幅图片是主板带的灯插头,第三幅图片是灯的插座,插座就是一片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老化,引起过流保护了,去保护试试

是灯管老化,去保护就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有回路的,查一下高压芯片的引脚定义,取消保护试一下,一般是某个高压线圈不良引起保护

是灯管老化,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机子一种是负极全部接地,另一种是是U行管。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应该是U灯管的附近两个头接一个高压板试一试

网友:
每个高压线圈对应一组灯管,先检查每个线圈输出端阻值有没有平衡来确定线圈有没有问题。看看电路高压反馈线路有OOO欧电阻去掉是否能去保护。

网友:
上家拆的吧?看高压线圈,一组线圈带一根灯管。

网友:
另一头在另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