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VD主板LA-8224P1.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8-12):
开机电流上到0.985,带CPU,内存,显示屏。内存好的,BIOS好的,就是显示屏不亮,外接屏也不亮。请问是什么问题?LCDVDD电压出不来,是由南桥控制的,相关场效应管正常。

网友:
纠正:说的南桥应该是PCH。

网友:
过内存吗。好像不跑吗,有cpu复位吗

网友:
lcdvdd是哪个开启

网友:
内存过了没啊

网友:
现在检测到PU202了,判断是否坏了?

补充内容 (2014-8-14 17:36):
示波器测PQ202的2脚有2MHz左右方波,这频率也高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