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M890G

楼主(2014-08-12):
联想L-VK8M890G 北桥边的2个 mos管 发烫不良   换后   输出电压1.6v  管还是发烫   北桥也烫手   电压正常应该1.5吧   怎么改进   有高手指点下  要不过2天又要返修了

网友A:
如果通电不久桥就开始发烫,证明桥有问题了!找个板对比打值看看,如果值偏低证明桥快坏了,建议直接换板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电不久桥就开始发烫,证明桥有问题了!找个板对比打值看看,如果值偏低证明桥快坏了,建议直接换板的 ...

就是     有时刷了 让人误判

网友:
供电换了  用现在就是还可以用 会不会是电压偏高 引起温度高的

网友:
请给北桥加装风扇,应该是刷bios升级引起的

网友:
那就 加2个小风扇、、就  几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