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点不亮

楼主(2014-08-12):
刚开始拿来电流1.5-2.2-1.6然后1.6几到1.7几一直跳变屏不变  按下南桥亮了 OK大家都知道下一步了吧  直接上BGA
    结果 挂了 电流1.70  1.69 不亮了  以为是桥坏  换了  跟悲剧 电流只有1.49 1.50 了 求大神指点下  给点思路

网友A:
遇到过c305的,没遇到过b305的,这种要么你换的桥有问题,要么旁边有掉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c305的,没遇到过b305的,这种要么你换的桥有问题,要么旁边有掉件的

已经换了第二个了  一样的状况  第一个换好后 亮了一下 再点就不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了第二个了  一样的状况  第一个换好后 亮了一下 再点就不亮了

是那种小南桥还是amd的桥呢,amd的桥你可以再换一个,那种小南桥你可以看下旁边是不是掉东西或者上bga加热损坏的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小南桥还是amd的桥呢,amd的桥你可以再换一个,那种小南桥你可以看下旁边是不是掉东西或者上bga加 ...

AMD 的 218-0660017换了2个新的了 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MD 的 218-0660017换了2个新的了 还是一样

加热的时候你北桥做了防护吗,没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热的时候你北桥做了防护吗,没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北桥

北桥也加焊  了  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也加焊  了  没效果

换一下试试吧,一般那电流也差不多到北桥了

网友C:
联想B305的桥特烫,我修过因桥虚不认盘,加焊后在桥上加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B305的桥特烫,我修过因桥虚不认盘,加焊后在桥上加散热片。

谢谢了 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D:
好了吗?怎么解决的,还是没有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了吗?怎么解决的,还是没有修好呢?

拿走了  客户不修了

网友E:
佳焊显卡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佳焊显卡看看能不能好

试过的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