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A8JP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4-08-12):
求华硕A8JP图纸点位图

网友A:
图纸: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154&kw=a8jp
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154&kw=a8jp
点位图:
BIOS:http://so.chinafix.com/?page=0 ...

谢谢!!!!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2018-02-09):
我须要,但我没分了,我这有台机,插电源能正常开机,但装上电池,就只能开一次机,关了再开就不能开机了,把电澉重装又能开一次,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骗子,这不是A8JP的点位图,还我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