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ZG待机0.08

楼主(2014-08-12):
手上有个宏基4743ZG  待机0.08 。3.3V 5V电压被拉低 ,EQ=DA发烫 ,换过芯片故障依旧, 3V 5V电感对地阻值150  内存供电电感对地阻值11。断开3v 5v电感 内存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变化, 通电 3v 5v依旧被拉低。但有时候又很正常开机  求图纸和大神指点

网友A:
这样,有时候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
那我觉得是接触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有时候还能正常开机?

恩 对的  有时候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
量一下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其他都正常

网友:
带上图纸 求人指点

ACER 4743ZG JE43-CP-10277.pdf

网友:
本人新手   谁帮我分析下  以下是量的主供电芯片电压  1脚 1.3V  2脚无  3脚2V 4脚 2V  5脚 0.3V  6脚 0.3V  7脚 0.44V 8脚  3.3V   9脚5V 10脚0.44V 11脚0.44V 12脚0  13脚 3V  14脚3.3V 15脚0 16脚19V 17脚5V 18脚3.3V 19脚5V 20脚0 21脚0  22脚5V 23脚0  24脚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