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 711n 换电容后不显示

楼主(2014-08-12):
客户拿过来说不定时关机!!折开见有几个电容鼓了!!换了几个25V 470和16v 1000的电容后出问题了!开机亮一下就黑屏!!电源灯亮!!不接驱板13V 输出正常!!接上变15V 拔开再测以成14V

网友:
还有一个贴片电容坏了!!不知道影响不  c17位置

网友A:
那个电容影响不大 重点查两个管子4532  还有就是灯管了

网友B:
你将这个芯片2脚对地短接一下看看是什么故障?等待你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影响不大 重点查两个管子4532  还有就是灯管了

灯管应该没问题吧!!通电的时候有亮一下再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将这个芯片2脚对地短接一下看看是什么故障?等待你回复。

短接再通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灯管应该没问题吧!!通电的时候有亮一下再黑

灯管有问题 高压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有问题 高压会保护

没换电容之前都是正常的呀!!!只是偶尔会关机不通电!!按开关也没反应!拔一下电源又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再通电???

对地短接去保护。

网友:
短接后完全黑屏!!电源灯有亮

网友:
那你检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芯片外围元件了。

网友:
外接好的灯管子看看还亮一下灭不,依然灭就是高压板,不灭就是灯管子

网友D:
你报一下,那电容接在几脚,,,

网友:
如果那电容接在4脚,那这个电容要补上,,,

网友:
还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坏了,上次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什么都搞了,都没有搞好,还是换板了,这板蛮便宜的,新板好像就十来块线的。

网友D:
这电源板确实不贵,有时修一个板比换个板成本还高,,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一下高压包两组输出看看一样不?电容没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报一下,那电容接在几脚,,,

是12脚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板确实不贵,有时修一个板比换个板成本还高,,

没办法!!已经买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应该没问题吧!!通电的时候有亮一下再黑

通电亮一下就灭。就关系到高压跟灯管的问题。
怎么就跟灯管没关系了?

网友:
换了一块电源板!!!正常使用

网友:
12脚那电容一定要有呀

网友:
灯管电源板一起坏,也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2014-11-17):
这个要注意高压板的开关管哟,很容易坏的

网友:
电容焊好了吗